联想cih61mi 1.1,不触发无待机,秒杀!

楼主(2021-12-24):
直接说吧,测量到io,没有rsmrst电压,看图纸直接连接一个10k电阻,再连一个上拉电压,+3vsb,通过测量3vsb也没电压,直接修这一块就可以了,看图纸+3vsb,是受南桥控制,南桥发出控制信号,控制qn60,再拉低qsw3和qsw4的g级,获得+3vsb和+5vsb,测量都没电压,南桥没有发出控制信号,最终问题是rtc电路的问题,20k电阻r188,发霉腐蚀,阻值无穷大,用一个10k电阻,代替后,rtc电压3.3v正常,然后正常开机,直接上图片吧

网友:
越是简单的故障越容易忽略

网友:
越是简单的故障越容易忽视

网友:
好的,学习了
我是喜欢对怀疑的地方都静态的查一下

网友A:
学习了。下次碰这种板子可以试试修一下....主要是好的不贵,坏的还能得个四五十,有时懒得修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了。下次碰这种板子可以试试修一下....主要是好的不贵,坏的还能得个四五十,有时懒得修。。。

只要不是桥坏了,都值得修,直接换板,成本就高了,本来能挣200,你换板只能挣100,主要是老机子,客户也不愿意花太多钱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要不是桥坏了,都值得修,直接换板,成本就高了,本来能挣200,你换板只能挣100,主要是老机子,客户也 ...

那不一定,你修好,别个最多给个100-150,换个新板子就一定了

网友:
小电阻腐蚀阻止变大了

网友:
rtcrst的问题

网友:
感谢分享技术知识。

网友:
技嘉板的典型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