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小米161201-AA不开机维修一例

楼主(2021-12-24):
小米161201-AA不开机维修案例

客户送修笔记本,故障现象是不开机;没有图纸和资料,只能瞎修。
拆机检查,发现19V正常,充电电压正常,5V电压正常.断开所有外设测试,开机无反映,基本排除电源接口TYPE-C及电压转换部分问题。
经检查,插入充电器有指示灯亮,按开机键无开机反映,但是按下瞬间指示灯会熄灭,判断机器有开机动作,可能有局部短路触发保护了。

由于手上没有图纸,只能先大方向排查短路位置,用万用表通断档测量各供电电容,经检查发现,下图红圈中电容均呈短路状态,数量有点多,一个个拆太累了,只能上烧机大法。

找到短路那组DC-DC电源,把可调电源调1V,通电烧机,经过烧机发现声卡旁边一颗电容发热严重。
拆除短路电容后再测试其它电容也不再短路了,通电试机,3.3v恢复正常。

接回外设开机,机器正常启动。

顺带把系统重新做一下。

总结一下,像这类电容质量不好造成的短路,使整路DC-DC电路的电压丢失,造成前面隔离电源触发保护,那短路位置肯定是千变万化的,这次刚好是声卡旁边的,下次估计又其它地方了,只有活用烧机大法才能更快找到问题,简单粗暴,当是一个抛砖引玉的案例吧。

网友:
小米的没图纸 难修

网友:
是的,烧机大法好!经常用

网友:
又一烧机大法

网友:
烧机大法好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