供电里面的对地值在哪查到的

楼主(2021-12-24):
每次看到别人提到 没说具体是多少

网友:
万用表,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,黑表白测量供电端就得到了

网友:
二极管档,红表笔接地,黑表白量供电或信号对地的二级值

网友:
自己凭经验判断

网友:
有些是自己量的,第一次修理后积累的

网友:
没事就找板子测吧。。经验要靠积累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