玩着游戏,显示器突然黑了,但是主机还运行着,可以听到声音。

楼主(2021-12-25):
玩着游戏,显示器突然黑了,指示灯跟没开机一样闪烁,不是显示无信号,就是没开机的那种状态,但是主机还运行着,游戏声音没了,操作鼠标只会听到鼠标无法操作的那种新即插即用的声音,YY语音还能正常交流,显示器黑之前有明显的突然卡顿一下的声音,朋友语音那边也可以明显听到我卡顿的声音,除了强制重启电脑,其他方法都没法恢复,之前是没有这种问题的,检查过显卡没问题,线也没松,松了的话会显示无信号,检查过内存条没问题,主板电池也扣过没问题,系统也重装过,还是那样,哪位大神帮帮忙啊,附GPU-Z的数值图

网友A:
换个显卡就行了

网友:
接示波器,查供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显卡就行了

显卡没问题,插别人电脑上玩几个小时都不会出问题

网友:
没那些设备啊,只能用软件测,有推荐的软件没

网友:
等高手出现。

网友:
问题在主板,查给显卡供电的电路

网友:
换个显卡试试呢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刷个BIOS试试,换个槽试试,还不行就查主板显卡槽供电,再不行就是桥的显示切换模块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个BIOS试试,换个槽试试,还不行就查主板显卡槽供电,再不行就是桥的显示切换模块坏了

BIOS刷过没用,换不了槽,虽然有三个槽,但是有两个槽和其他插口以及线不允许换槽。。。

网友:
主板的问题吧,查条件

网友C:
主板的PCⅰE槽内的触点与显卡的金手指接触不良.也会出现这故障。

网友:
检查一下显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主板的PCⅰE槽内的触点与显卡的金手指接触不良.也会出现这故障。

就是说主板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吗,这个我一个人在家也没法验证。。。

网友:
显示器原因可以无限接近排除

网友D:
清灰上硅脂。看看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清灰上硅脂。看看吧。

最早就是以为是灰和硅脂的问题,早就排除了

网友:
再补充一点,只有玩某个游戏的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,但是因为重新装过系统,还是可以排除是软件或者系统冲突

网友:
挨着代换测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