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20不亮机维修

楼主(2021-12-25):
难得清闲一天在店,接一客户送修一台联想E420,客户说明要修主板不换板,不亮机。估计是有同行检查是主板问题了要换板。拆电池上电源,上电源自动开机到0.39A。这款机子的通病是没待机不触发。这台是自动开机。电流到0.3A。估计是电池没电上电自动开机。报价客户同意开始拆。

这种0.39A应该是缺电压,习惯从最简单修起反推,先测试CPU供电,为0,查PU4201的9脚电压0,

D85V_PWRGD信号是由PU4801发出的PGOOD信号,同样测它的开启信号,一样没开启信号。开启信号为1.05VTT_PWRGD。再向下一级查

1.05VTT_PWRGD的信号是由PU4501发出的PGOOD信号。同样测到PU4501没开启信号,开启信号有两个PWR_1D05V_EN和RUNPWROK 。

PWR_1D05V_EN 是由U3609发出,但根图显示是省掉的件,直接查RUNPWROK。由下图显示这个信号由PU4601和PU4701共同发出。条件是两个同时正常发出信号才是高电平。测PU4601有开启,同时有输出1.5V。查到PU4701没有输入,检1脚为3.2V,这个是SHDN脚,高电压是关闭输出的。

这个SHDN的信号是由PQ4701的场管转换得来。查三个脚都为3.2V,问题就是它了。直接换它,再上电直接可以亮机。

网友:
虽然是老本 , 分析思路清晰

网友:
给你点赞 ,厉害了

网友A:
不懂就问,这个shdn是什么信号?是低电平有效吗?

网友:
低电平开启的

网友:
步步为营,一路追踪,三下五除二搞定,这就是老手才能做到的啊,学习了。

网友:
不错,缺电压就是缺某一路或者几路电压,应该是这样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懂就问,这个shdn是什么信号?是低电平有效吗?

SHDN=Shut Down  关断控制信号,高电平就关闭断开

网友:
思路清晰,分析有理

网友:
楼主维修思路清晰,步步到位,学习了。

网友:
这个本子35V芯片是通病呀

网友:
给你点赞 ,厉害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型号的机器也有好几个通病。

网友:
看楼主的分析很流畅,有种行云流水的感觉,这得修多少机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