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宏基10年老笔记本进不去pe 无法装系统

楼主(2021-12-25):
(图片)

网友A:
用2.0  4G  2GU 做PE引导 一般都可以进PE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2.0  4G  2GU 做PE引导 一般都可以进PE

我是纯小白,没看懂你说的,望详细说下,谢谢

网友C:
重新制作个新的启动盘就行了,没那么复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重新制作个新的启动盘就行了,没那么复杂

已经重新制作了也还是不行

网友:
谁有ACER SF314-54-590U(NX.GYGCN.002)的相关资料?

网友:
装个系统也就三五十,术业有专攻,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是纯小白,没看懂你说的,望详细说下,谢谢

意思是别用usb3.0的u盘,用2.0的做or

网友:
用安装版本的试试。。。。

网友:
硬盘挂台机ghost后不要释放,装机在释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2.0  4G  2GU 做PE引导 一般都可以进PE

用了2楼的方法搞定了,谢谢大家

网友:
Pe系统盘要带有两种启动方式的,uefi个普通启动

网友:
换PE版本进不去,就要考虑硬件问题

网友:
做两个盘 一个BIOS启动  一个UEFI启动

网友:
前段时间接到一款华硕T100T平板电脑客户嫌之前的系统不好用想装系统,谁知道一装系统重启就灰屏,就这客户就讹上了

网友:
那后来怎么样了呢?

网友:
在别的电脑镜像然后装上再释放

网友D:
用2.0的优盘做个优启通的PE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2.0的优盘做个优启通的PE试试

优启通的PE确实很好用,我都用了4年多了,除了优启通,微PE也可以,反正我从来没遇见过进不去PE的问题

网友:
用2.0的优盘,老版本的PE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