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H110黑屏死机

楼主(2021-12-25):
七彩虹H110开机正常进入系统,过几分钟后就黑屏死机了,插u盘进入PE也是一样,该检查哪里?

网友A:
这种有点难修噢 只能等黑屏时测测各大供电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有点难修噢 只能等黑屏时测测各大供电了,

碰到难题了

网友:
这个是不好修的

网友B:
凄惨红H110好像桥空焊的多。建议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凄惨红H110好像桥空焊的多。建议试试

没设备不好加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