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张双面显存的GTX660TI修的我崩溃

楼主(2021-12-25):
显卡一开始问题是不定时死机显存报错 ,显存报错16  17,测试结果只有A0a1,b0b1四组,但是显存有8颗正反两面对称,搞的我不会数了,姑且把正反对称的算做一组,然后重植不行,还是报错,而且花屏了,说明焊接的时候背面的显存松了,在重植花屏好了,显存依然报错,然后扔那两条,再来干的时候不亮机了

,显存电感1r0超级烫手,然后打阻值发现电感位置短路,接着翘电感确定是后级短路,然后烧机,电流开始一点点加大,显存微热,判断显存短路,连续拆了几个热的还短路觉得可能都短路就全拆了,判断正确,显存拆完阻值就出来了,然后正好有一个料板有显存,换上两颗测量阻值正常,然后就全部更换显存,最近看网上视频学了一招锡球放好后直接放加热台加热植球,然后就开始实验,结果奋战了几个小时…搞球搞的老眼昏花,最后还是用锡膏植

一会一个。不想用锡膏的原因是总是植的大小不均匀,有些偏小,但是都能用,到凌晨三点多终于搞好了,电感阻值正常,然后激动的上机,然后电感发烫,关机,电感阻值归零,不出意外,这八颗显存应该暴毙了,有两颗当时没找到料板TB上买的,10元一颗,崩溃了……

网友A:
今天修个华硕V555U的本。。。3.3轻微短路,搞吧搞吧,成大短了。。

网友:
正反面位置一样的看成一颗就对了

网友:
没检查清楚就直接换显存!大忌!你首先弄清楚显存短路的原因吧!应该是显存供电偏高造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今天修个华硕V555U的本。。。3.3轻微短路,搞吧搞吧,成大短了。。

我厉害点。从不定时断电修成不触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