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 厂]
dell7490,LA-H451P R1.0 bios 论坛首发

楼主(2021-12-25):
BIOS芯片是256的,BIOS文件解压以后是32M,有亮机图片,机器原来故障是进水,修好进水问题以后,开机卡在LOGO画面,
确认电压没有问题,在某宝买了一个BIOS刷进去,完美解决。开机快

7.81 MB, 阅读权限: 100, 下载次数: 876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此电脑设计是开盖就通电,通电就会有开机logo,所以在维修过程中不要被这个假象打乱维修思路,整个板有4个BIOS芯片,大的256BIOS芯片是主程序,不要刷错,

网友:
开盖亮机在BIOS可以关闭

网友(2022-09-26):
原故障卡logo,刷了之后logo,集显验证亮机

网友:
点亮了,BIOS是好的

网友(2023-10-22):
下来试一下我的机器故障是开机显示戴尔立马关机

网友(2024-06-22):
指示灯不亮,无3,5|V求思路!

网友(2025-02-22):
原故障是不触发开机键无反应,拔掉rtc电池触发800左右卡logo,刷了之后风扇狂转按alt+f解决,独显验证亮机,但是进系统后十秒左右直接掉电,在开又是原故障,800感觉是内存问题,开键无反应是桥就是 CPU做一起的,开始上bga加焊内存 CPU后不上硬盘770左右,上硬盘后有报警灯1白2黄,电流 来到930左右,开机键好用了也好触发,检测发现他还要检电池,开始刷了一次bios第一次是冲开的,上电池后可以正常开机了

网友A:
补充一点就 是刷完BIOS要填服务代码噢,不然没法   用

网友(2025-04-16):
引用 网友A:
补充一点就 是刷完BIOS要填服务代码噢,不然没法   用

服务密码是不是bitlocker那个吗   我刷了后确实点亮了,显示后会提示要输入服务标记,不然无法启动系统

网友:
刷完风扇狂转,亮机是快,这个是啥原因

网友:
ALT+F键,有系统提示的

网友:
ALT+F键,有系统提示的自己翻译也可以的

网友(2025-07-28):
BIOS是好的  原板拔掉主板电池能自动上电 关机后不能开机  刷楼主的bios一切正常

网友(2025-10-09):
昨天又接了一台一模一样笔记本。又下了一遍bios,故障为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触发,刷完就好,这机器bios应该为通病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