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60两相MOS管发热严重, 大神看看能不能调整电阻。

楼主(2021-12-25):
主控NPC81610
MOS:NCP302045 复合管

已更换主控和复合管,依旧第一第二相发热严重,下面这个配置表,哪位大神看得懂,帮解释一下大神看看能不能调整电阻来分散一下发热问题
主要考虑主控位置问题是因为这个位置进水

网友:
结果i呢。。

网友:
有什么新发现呢?

网友:
复合管和芯片靠拢了啊。。越来越复杂了。

网友:
实测8脚上串有10K,9脚串有22K,10脚48k,11脚无,不清楚调换这些电阻有什么影响?求解

网友:
没有研究过这些,楼主真牛逼,真是我辈之楷模,世界之大才,像楼主学习,像楼主致敬

网友A:
加散热垫就可以了,又没挂,折腾干啥

网友:
人家设计的是pwm1全开其他根据电流要求一个一个开就跟开关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散热垫就可以了,又没挂,折腾干啥

会保护断电,核心不到70度,mos就开锅了,主控会切断电源,风扇狂转,黑屏

网友:
NCP302045温度过高会发信号给主控保护,有些板子31脚是不接的,这板子是接的

网友:
加散热胶垫,不行再加金属散热

网友B:
发热严重应该是缺相了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发热严重应该是缺相了吧?

每项均有波形输出,只是第一二相发热特别大

网友C:
PSI逻辑状态为MID时,
脚 PHTHX 电阻  压降
8  PHTH1 10K  0.1V
9  PHTH2 22K  0.22V
10 PHTH3 48K  0.48V
11 PHTH4 0K    0V
根据IOUT与PHTHX的压降每10us比较一次来选择功率区(Zone0-4),看起来PHTH4没接电阻压降0V,则一直Iout>PHTH4均工作在Zone0区是不对的,会和表中下面四行的条件发生冲突(也可能导致PWM1方波叠加),PHTH1-4应该是从小到大的(0-2V之内),推测11脚这里应该有电阻(可疑故障点)。
如果11脚有接电阻压降>0.48V则PWMx选择功能是正常的。另外总共8相控制,除只设定使用2相外,有且仅有PWM1和PWM2输出的状态不存在。

如果要一直使用8相,把PSI逻辑状态设置为HIGH(1.45V),禁用LPCx、PHTHx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SI逻辑状态为MID时,
脚 PHTHX 电阻  压降
8  PHTH1 10K  0.1V

这下看懂了,非常感谢 ,11脚直连MOS,没有电阻

网友:
这些阀值电阻都是与MOS管PWM脚并联的,可能NCP81610这端,也可能在复合MOS的PWM输入端。在MOS未启动前由PSI发出10uA的电流来检测各个电阻的电压降,然后写入寄存器,MOS管启动之后就是IOUT的实时值与寄存器的值作比较。PSI工作在MID状态时,可能检测顺序是从小到大的,比如使用8相,IOUT为0.05V,先选择4区,PWM1工作,关闭2-7,然后PHTH4电压降为零,就PWM1-8都工作,这样每10us内PWM1相当于导通两次,PWM2-7导通一次。所以推测一相发热严重的故障在PHTH4电压降为零。

网友:
好复杂啊,看了大神的解释,也没看懂结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