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学习咨询]
IQOO Neo手机跳sim卡无服务怎么回事?

楼主(2021-12-25):
IQOO Neo手机跳sim卡无服务怎么回事?

答:手机跳sim卡无服务,先排除外配,换SIM卡测试,然后再检查主板上中频、电源、射频IC等,射频焊盘阻值是否正常,加焊或更换即可修复。

详情咨询客服微信:

网友:
换卡槽试,要么就是卡到射频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