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载CPU 是否加密

楼主(2021-12-25):
DELL 笔记本主板,看下CPU是不是加密了的,能不能拆下来用到其它机器上。
有拆过的请说明一下,感谢!

网友A:
商用机是加密的  装别的机子掉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商用机是加密的  装别的机子掉电

谢谢!就是觉得是这样的,已拆换一台,上机秒掉。所以发帖问下,感谢!

网友:
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装到其它机器上使用?

网友:
收一片板载U,带板的,U好就可以。留言我

网友B:
戴尔的THINK的是加密的。。。。

网友C:
这款不加密!我试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戴尔的THINK的是加密的。。。。

是的,已亲自上机测试了,秒掉电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款不加密!我试过

已经上机测试了,用不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已经上机测试了,用不了。

我这个板不是外星人嘛

网友:
改的什么样的me

网友:
学习了,CPU加密是指PCH被加密了吗?

网友:
U单独加密的遇到的还不多

网友:
这款CPU加密的

网友:
加密的,估计不能用

网友:
换u是比较麻烦的

网友:
加密的话是不是只能放到一样的'主板上面才可以用啊

网友:
只能放到一样的'主板上面才可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