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31一开机出现就出现启动选项

楼主(2021-12-25):
哪位大师看一下调 哪能过

网友A:
键盘的问题, 把键盘拆了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键盘的问题, 把键盘拆了试试

是不是这一项造成的,禁了是不是能行

网友:
F12按键短接了

网友:
拆键盘试试再说

网友:
都以为是键盘上有键短路

网友:
是不是要改UEFI  模式 WIN10一般用UEFI

网友:
要改模式才能用的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键盘短接或者是串键了,要不然不会开机就进启动选项里

网友:
主引导记录坏了?

网友:
先拆键盘看看,不行就干干BIOS,还有pch,先干了再说呗

网友:
应该是键盘问题

网友:
BIOS 问题。改启动,具体如和改,看你硬盘用那种方式启动的。

网友:
硬盘不识别了

网友:
这种简单问题还需要问?确定是修电脑的么 ?
不是UEFI选项不对就是系统不对 。

网友:
就第一个哪个改成HDD

网友:
肯定是分区引导问题

网友:
不是系统 就是设置或是键盘的问题导致设置不能保存的!

网友:
先把键盘拆了。看看

网友:
首先确实是不是硬盘模式引起的。其次就是键盘。最后主板

网友:
这个问题遇过,系统之前能正常进入的,突然就跟这个现象一样,换了硬盘重装完系统也是如此,回复BIOS默认设置也是如此,而且是开机会提示CMOS日期错误电子没电,结果换了电子就解决了

网友:
怎么一下子干到bios 界面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