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款联想一体机难拆机

楼主(2021-12-25):
发现新款的联想一体机拆机非常难搞,风险很大稍不留神就会把屏拆坏。今天来客户新买的联想一体机自带内存来安装,我收50安装费,研究了一下还是放弃拆了。这机子我也修过几次,都是换屏的,本来屏就烂了就大胆的拆。这是个机子超窄边框,底部有个螺丝拧动壳会翘起来,但是还得要从屏幕上面撬开,而且力度小了根本敲不开。关键在屏幕两侧无边框,还卡的非常紧。再三思考了一下还是别为了五十块钱冒险了。你们会为了五十元冒险拆这个机子吗.-

网友A:
不考虑用两个吸盘吸下试试吗,吸不动就放弃 这种屏不能挖

网友:
我没拆过的东西,但又能显示的 我都不拆,风险大,当然了 要是本来就是坏的 随便拆着玩 总是能拆开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考虑用两个吸盘吸下试试吗,吸不动就放弃 这种屏不能挖

吸盘不行,这个必须的用力翘

网友:
有风险哦

网友:
搞维修的各种各样的问题,不可能什么情况都碰到过,也是边修边学——低利润风险高的不做最好,客户要是给500就没由不试试

网友:
这种拆机升级200起

网友:
为了50元,不植得,屏现在这么贵

网友:
两边卡口卡在屏上

网友:
可以换。但50太少了。。。没有200不能搞。。。。我都是指甲慢慢扣边框......都不敢用东西撬

网友:
用厚卡片撬

网友:
一撬就废,得用九阴白骨爪

网友:
50太少了吧 。。。

网友:
13楼正解,不能翘,就是用九阴白骨爪,也要谈谈风险,或者适当多收些费用。50太少。

网友:
还有拆的时候不是很复杂, 关键是装的时候,我这边装的时候都是去掉一些卡扣(只要能扣住屏幕就行,个人见解)

网友:
可以换。但50太少了。。。没有200不能搞

网友:
50太低了,按照楼上的,200起步才有搞头,要不然别动了,这超薄的玩意风险太高,太考验手法和手劲了

网友:
用那种 A1502 拆电池的那个塑料铲子直接插到底用力翘就行· 安安全全 不过50确实有点少 不过我帮拆过同行5-6台 没收钱 毕竟·很熟了

网友:
产品越做越漂亮,苦了维修。

网友B:
曾经我就拆过,查出问题结果客户说还在保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曾经我就拆过,查出问题结果客户说还在保修

没拆坏就很牛笔了

网友:
这机器 说拆也好拆 就是有风险 都是扣边框 拆的  50太少了 木有200不搞  浪费时间

网友C:
一句话就是太便宜了,如果手工费是两三百呢?估计LZ就该拆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句话就是太便宜了,如果手工费是两三百呢?估计LZ就该拆了吧

说的没错,本来报价50,在涨两三百客户说坐地起价。先报价低了

网友:
200我都不弄

网友:
底部有颗大螺丝,扭动,底部翘起,胆大心细

网友:
加过内存条拆机这样难,说明联想设计技术低,不人性化。看看  惠普EliteOne 800的设计,可徒步手拆解,设计理念差异之大。

网友:
一拆就容易废

网友:
人工费200起步要收,现在50还算手工费吗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