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笔记本主板维修#有没有人有这个

楼主(2021-12-25):
#笔记本主板维修# 有没有人有这个机器的图纸,板号18744-1或者电阻阻值图

网友:
机器什么问题啊

网友A:
电阻阻值表比图纸还不好搞

网友:
进水,独显和网卡一侧一大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阻阻值表比图纸还不好搞

是啊,这个机器什么资料都没有

网友:
先根据经验测量

网友B:
没点位这些是不好搞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点位这些是不好搞了

网友:
只有搜芯片型号,参照相似电路了。

网友:
图超清淅,学习了

网友(2022-03-10):
机器还在吗  帮忙看一 PU5001 芯片型号主板烧糊   在CPU边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