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星人4声报警

楼主(2021-12-25):
二修外星人不开机4声报警,LA-9331P。
拆机检测发现内存供电只有0.4v,上家换过内存供电芯片RT8207M,然后检查芯片的工作条件,供电 开启 自举升压都正常。
接着掏出示波器量上下管的驱动方波,如果有发出驱动风波,那就是mos管的问题,如果没有发出驱动方波,那就是芯片这边的问题。
测量发现上管驱动方波不正常,换上管之后内存供电出来了1.35v,多么精确完美的打击。
然而这只是开始,客户的4根内存,其中有3根是点不亮的,且还有花屏,拆开屏幕发现屏线接口是坏的,重新倒腾了一下还可以用,成功点亮。这机器问题是真多。

网友:
就像充电芯片一样上下管任意一个坏就会造成一直正在充电中,电量不增反降

网友:
那么现在是有着一个内存

网友:
坏的还挺多的啊

网友:
精准打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