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进不了bois进不了PE系统,求助大佬!!

楼主(2021-12-25):
Dell笔记本进不了bois也进不了PE系统,系统也坏了不知道咋搞还有就是开机只显示英文然后就进入系统了。

网友:
刷个BIOS,要么就是快捷键不一样

网友:
快捷键F12 一般都能进

网友:
确定键盘是好的吗?

网友:
一看就是  外行人  送修吧

网友:
这是一个上网本啊,找人弄吧,反正这配置我觉得没啥意义

网友:
提示你按Del进BIOS

网友A:
,戴尔上网本,英特尔凌动处理器 还修它干嘛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,戴尔上网本,英特尔凌动处理器 还修它干嘛呀?

我师傅给我练手

网友:
问师傅就行了

网友:
这样的刷个bios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个BIOS我怎么看都不像戴尔

网友:
DEL进BIOS,F11选启动项,还有就是键盘是不是好的。

实在不行用BGA加焊下,不用拆机,把电池拆下来以后,整机放在BGA上,上温设置355度,下温380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