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e575 换EC后出现报错

楼主(2021-12-26):
接的二修机 ec被一休卸掉了  x宝找了下 都说没此版号的剪板,看到有写入程序的新ec 于是买了一个 焊上出现报错。不甘心 再找了个商家 对方信誓旦旦一定是按版号刷的 于是买了 焊上一模一样的报错。 大家看看这几个报错类型  是不是还有其他哪里没设置好吗?

网友:
不买剪版的就会报SN和UUID错误       刷的话用i7tm37us 试试
焊工有待提升,太脏了

网友A:
能跳过进系统的话,下载BIOS 系统下升级,不然找料板

网友:
焊成这个卵样子

网友:
态度不行  搞这样

网友B:
要刷写才行,不用买什么剪板不剪板了,论坛有刷教程的

网友:
在线可以刷吧?应该是这样

网友:
软件屏蔽报错

网友:
重新写号。

网友:
你弄干净点啊,看着难受

网友:
直接换板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跳过进系统的话,下载BIOS 系统下升级,不然找料板

能进系统 在官网下了bios 升级后还是报错

网友:
这个uuId新款的机好像不能用以前的老方法刷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刷写才行,不用买什么剪板不剪板了,论坛有刷教程的

是要在线连机写吗。

网友:
刷个号就好;了

网友:
重新刷个系列号上去!

网友:
用联想工具重写uuid

网友:
焊接技术很NB

网友:
不知道这个能用不

网友C:
这软件叫什么名字?可以共享一下么?

网友:
Io专用编程器刷一下程序就解决了,发我这可以刷

网友:
一定是按版号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软件叫什么名字?可以共享一下么?

联想金钥匙,找联想的兄弟要

网友:
i7tm34us  操作不熟悉  选第四项进去 这个应该生成uuid  显示这样 按回车又返回 该怎么操作

网友:
这个高科技可以分享下不

网友:
EC分版本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