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联想Y7000 2019 PG0 板号NM-C372 REV;1.0 有个电阻是多大的

楼主(2021-12-26):
求助联想Y7000 2019 PG0   板号NM-C372  REV;1.0  无图纸无点位无料板TB问了也没有太新了,原机进水售后拒保,有几处进水的还好问题不大。但有个位置的电阻腐蚀量不出多大。求助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盲修!
看下是不是分压电阻,不是就
先换100k
不行在换10k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盲修!
看下是不是分压电阻,不是就
先换100k

旁边有个导通的电阻有一头对地,缺的这个应该是个上拉电阻或者分压电阻,

网友:
找个点位图吧,或者找别人测下发个红包

网友:
前两天手里还在修这个机器  现在修好  拿走了

网友:
这个新机器 ,有点难找

网友:
看着像那个C芯片的

网友:
量一下有没有通那个芯片看看

网友B(2022-03-20):
楼主能不能帮我看看我掉的那个件是多大的,谢谢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能不能帮我看看我掉的那个件是多大的,谢谢啦。

本子修好早就拿走了,量不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刚好碰到这个机器 2MB

谢谢,已经修好拿走了。

网友:
现在很多机器都没有图纸,,,,,,,,,,,,,,,,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