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宝上卖显卡芯片。包上机的芯片用的住吗?

楼主(2021-12-26):
某宝上卖显卡芯片。包上机的芯片用的住吗?有个n17p-g0-a1的显卡芯片坏了,想换一个,有大神知道吗?

网友A:
如果人家敢包上机包换的,你慌什么

网友:
一个字,干

网友:
我买了一个,结果不好使联系卖家补差价发了一个全新的OK了。

网友:
有质保就放心买

网友B:
包上机的可靠,前提是你的在收货时把上面的型号串码拍给卖家,不然有问题返给卖家有些卖家会拍个明显坏的说你操作失误不给保,我的是被套路过,之后都是这么做,商家也不敢给我乱说了,差价都不会让我补,只负责退回的运费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包上机的可靠,前提是你的在收货时把上面的型号串码拍给卖家,不然有问题返给卖家有些卖家会拍个明显坏的说你操作失误不给保,我的是被套路过,之后都是这么做,商家也不敢给我乱说了,差价都不会让我补,只负责退回的运费就行

包上机的贵的离谱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人家敢包上机包换的,你慌什么

包上机能亮,但用不用的住,我是说。一个显卡400左右,咋也得给报个800-900吧,客户花这么多,修本得给客户保三月吧?别这显卡当时能用,用几天完蛋,那不就不好说了,

网友:
为什么用不住  你没有做好  还有你散热没做好  都做好了  怎么返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