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能亮机可以bios,但是进系统蓝屏死机问题

楼主(2021-12-26):
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,一般进系统蓝屏死机的cpu还有救么?

网友:
用独立显卡试试

网友:
降低主频,尝试用独显等等,至于说关缓存什么的,就算关了能正常用,性能也不达标。

网友:
我的一台AMD的也是,进BIOS正常进系统蓝屏死机,基本U挂

网友:
那没有救了,是老CPU淘快二手的吧!

网友:
CPU坏了 没办法了

网友(2022-03-15):
咸鱼经常有卖瑕疵CPU的,有的单通道 有的核显坏,有的要固定主频,有的要屏蔽核心,除了第一二个  剩下的都是厉害人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