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蓝宝石R9 370 pcie b4 b5通道不正常

楼主(2021-12-26):
这张 蓝宝石 R9 370 2G 开机黑屏 风扇转    我用万用表测了下 B14阻对地值500 B15 对地阻值无穷大  其他组的引脚对地阻值都是540左右 请问各位大神 这样的情况是 核心坏了吗? 急切求助

网友A:
要么空焊
要么桥坏

网友A:
你可以用手压一下桥
看一下有没有阻值

网友B:
要么空焊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么空焊
要么桥坏

是核心空焊了吗?应该不是核心坏了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么空焊。。。。

是核心空焊了吗 我担心是核心坏掉了 修显卡没啥经验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用手压一下桥
看一下有没有阻值

大神 你说的桥是哪个位置能给标记一下吗

网友C:
量者短路才麻烦,先补焊再说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量者短路才麻烦,先补焊再说!

补焊哪里呢?

网友:
补焊哪里呢

网友D:
核心可能有问题.加焊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核心可能有问题.加焊看看

好的 我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