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 H97M-E35 右下脚显示9C

楼主(2021-12-26):
MSI H97M-E35  开机屏幕全黑 右下脚显示9C  什么问题啊  圆孔鼠标? USB?

网友:
先进入安全模式或bios试试,如果可以,重装系统

网友:
确定是9c而不是99吗?

网友:
卡代码,先裸板开机试试,不行就刷BIOS

网友:
显示99 好像键盘口这边的问题

网友:
确定是9C 啊拔掉所有USB设备有时可以显示开机LOGO 然后就一起正常 重启又报9C 这时就一直有问题 要放一天

网友:
更换圈起来的2个固态电容试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