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IdeaPad Miix 700-12ISK 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1-12-26):
简单的大短路维修,适合新手看,给你们提供下维修思路。

问题描述:刚接到一台联想的平板说是不开机,到手后直接上可调电源发现是大短路。不用看了,直接拆机!

维修过程:拆开后首先检查外观并无进水磕碰维修等痕迹。按大短的维修思路基本上是用不到电路图的,上用万用表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,发现并无短路。这时问题已经很明显啦,直接去量19V的保护隔离,发现19V保险对地。把与其相连的上管拆掉量测是短路,看来问题就是它啦,为了保险又去量了下主板对地阻值,发现还是有短路,一般烧上管的主板,后级也多多少少会出现短路的情况,量测发现后级的二极管也短路的,拆掉二极管再量主板阻值恢复正常。手上刚好有料板,找件换上,直接亮机。之前的管子短路没法确定沟道,好板量测是P沟道的

总结:不上电的维修思路其实很简单,无非就是短路,进水之类的,缺少待机条件。而短路更是最容易掌握的,基本上也用不到相关电路图,直接用万用表量就能发现问题(ps:也可以烧机大法去烧,用手摸,当然别烫着啦。。。)最后献上亮机照!

网友:
备注:补一张量到短路的图

网友:
不错,适合初学者看。

网友A:
大短路好修,烧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短路好修,烧鸡

这个都用不着烧

网友B:
烧机要么贼好修,要么贼难修,我就有一块

网友:
不错,简单明了,不用拐弯的

网友:
不错 新手的福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烧机要么贼好修,要么贼难修,我就有一块

确实,有些短路的地方是个小电压,不太好量

网友C:
只要CPU上管不短路,一般都能救好

网友D:
最喜欢大短路的机器了   一般都是捡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只要CPU上管不短路,一般都能救好

嗯,那地方U容易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最喜欢大短路的机器了   一般都是捡钱

哈哈,确实

网友E:
现在碰到短路的没以前高兴了  一言不合烧CPU

网友F:
你这个是LCD还可以这样排除,如果是LED就麻烦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现在碰到短路的没以前高兴了  一言不合烧CPU

要不就南桥。。。,现在这俩故障率贼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这个是LCD还可以这样排除,如果是LED就麻烦点

平板不都LED吗

网友:
感谢分享技术知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