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智能电视]
长虹LT32630X老液晶电视屏闪一下黑屏过几分钟待机故障

楼主(2021-12-26):
长虹LT32630X老液晶电视屏闪一下黑屏过几分钟待机故障,怀凝是过压过流保护,具体哪里出问题目测没有任何元件损坏,只好强行开机,把PS-ON,BLON两线拼在一起接5V,背光也是闪了一下,但24V,5V,一直正常,问题明显了,肯是背光。反复试验观察,发现屏亮时有一部分发暗,以为是灯坏了,折开发现灯条都没有发黑,重复上面开机方法,发现有一条灯不亮,把它调换位置,发现好的换过去一样不亮,问题更明显了,是变压器,四条灯对应四个变压器,照着不亮的灯找对应的变压器打阻果然不出所料,变压器高压部分阻值无穷大,其它的阻值一千欧。干掉它后装机,开机正常收工。

网友:
变压器坏的可真少

网友:
你这个是LCD还可以这样排除,如果是LED就麻烦点

网友:
只要细心就会发现故障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