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高清大图]
华硕S400CA 3.1不充电提示不认电池

楼主(2021-12-26):
华硕S400A客户说不充电在系统里面提示认不到电池,然后换过电池也是一样,拆开测量电池充电电压才3.1V肯定不对,直接上基地看看有没有同样问题的,大概大家都说和EC和周边那些排阻有关,我就看了一下发现有一个742有点发黑了就换了没想到就好了,然后下一一个点位图看看是什么信号来的会影响不认电池呢,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RN3001是做什么用的,为什么会影响

网友:
电池通信时钟数据的上拉原件

网友A:
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上拉SMBUS总线的,用来读取电池信息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上拉SMBUS总线的,用来读取电池信息的。

学习了,因为平时不充电的就觉得难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