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宝石6750掉件没有图纸 没有标注

楼主(2021-12-26):
这卡贴纸很简陋不知道是不是真蓝宝石的,掉了个大电容,一个小电容脱焊,主要是GPU后面掉了一个件,位标也没有,也不知道是电容还是电阻,有人有图纸能分享下吗?

而且这个卡 有两个插针,左侧的不知道是干嘛的,还是双BIOS芯片,也不知道是怎么切换的,目前这个卡插上电后有一声啸叫,后来就没在试,不知道是我蜂鸣器发出的 还是显卡电感发出的,上电后只有5V,核心和现存都没有供电,只能是先补齐掉件再说

网友A:
插针是切换BIOS的,一个是平常使用一个是高性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插针是切换BIOS的,一个是平常使用一个是高性能

不短接是不是读不到BIOS? 我还没搞过这种 看这状态应该是不能带电短接啊

网友:
做工不错,应该是真的

网友:
在 七彩虹的什么遇见过,不短接就不读BIOS不亮机

网友B:
这玩意还有价值修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玩意还有价值修么

不修你能送我几个好的吗?

网友:
开机啸叫不知道什么鬼,新手搞不定了,电容电阻都补上了

网友:
假卡,我也捡过两张,一张真的,一张假的,假的后面的贴纸好简陋

网友:
这是讯景或者双敏的pcb板,卡是真卡,但不是蓝宝石真卡

网友C:
船长好像说过啸叫是电感产生一个叫集肤效应啥的,你找找看是不是有电感没焊好,再好好加焊下呀,我也是在学,不一定对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船长好像说过啸叫是电感产生一个叫集肤效应啥的,你找找看是不是有电感没焊好,再好好加焊下呀,我也是在学,不一定对哦。

可能是电路问题,我觉得核心占的比重比较大啊

网友:
感谢分享技术知识

网友D:
太老了 要是没啥活 研究下还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太老了 要是没啥活 研究下还行

就是科研,通电一声啸叫,核心和显存没有供电,搞不清楚啥原因

网友:
请问师傅,6950显存如何测试,用好多命令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