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 H81M V24A 不触发。绿线PSON不拉低!

楼主(2021-12-26):
量全板供电都正常,5VSB 3VSB 都正常,开关针电压正常。短接后,IO34脚电压拉低,绿线PSON依然为5V。
强制短接开机,依旧不跑码。求
开关针电压

网友:
那说明待机开机还有问题,南桥没发S3,4,5,信号

网友:
目前没有看到过七彩虹h81的图纸。

网友:
带电清CMOS试试

网友(2022-01-30):
io的待机供电看看

网友(2022-03-16):
单独找io电路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