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5577游戏笔记本换完南桥I5双核变单核单线程了!

楼主(2021-12-26):
戴尔5577游戏笔记本换完南桥I5双核变单核单线程了!
客户刚开始拿来不开机,刷了好几个BIOS不行 就更换南桥了,南桥换上去也可以开机了,但是速度慢,任务管理里面内核一个,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,

测量CPU供电正常的,
这个机器如果到官方网站下载BIOS更新还会不亮机
从新安装了系统也不行 只能认单核
论坛有大神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

网友:
BIOS哩的功耗调节改成智能或手动全负荷试试

网友:
真是闻所未闻

网友:
BIOS发来我看看,

网友:
能在线升级BIOS吗?

网友:
这个流弊了  没有遇到过  可能是其他哪里还有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还是你南桥的问题,重新换个试试吧

网友:
南桥换的拆机的吗?

网友:
四核变单核   太溜了

网友A:
查南桥到cpu  耦合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南桥到cpu  耦合电容

DMI有耦合电容?

网友:
南桥没装好或者有掉件!

网友:
换南桥才出现这个故障   应该故障也在南桥或者周边电路

网友:
没有遇见过过。

网友:
头一次见到这种情况

网友:
你这个是LCD还可以这样排除,如果是LED就麻烦点

网友:
这个换完桥刷个bios就好了的,没遇到你这个问题

网友:
再换个U试试,修一台华硕摔坏的遇到过,4核8线程变成3核3线程

网友:
kank能在线升级BIOS吗?

网友:
真是这鬼事都能发生

网友:
原来如此哈

网友:
我也怀疑南桥 准备再换一个试试看 顺便看看有没有掉件。谢谢大家 有结果了通知大家

网友:
有些技术还搞不懂。

网友:
继续关注一下,帮顶。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是南桥。

网友:
还有这事,我留足观察一下

网友:
没有进水和摔过的话就是BIOS问题

网友:
今天换了一个南桥 结果故障还是一样,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,论坛下了BIOS以后机器可以点亮进入系统,然后按照序列号再官方网站下载了BIOS自动更新以后就不亮了,真搞不懂为什么官方的BIOS更新都不亮。论坛有人说查DMI耦合电容,这个机器DMI没有耦合电容的,下面要怀疑CPU了 这个机器原始故障拿来是不开机的。

网友:
还没有见到这样的问题,再换个桥试一试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南桥要买原型号的

网友:
这个是视图显示 你到设备管理器去看 或者在显示核心上右键调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故障已经排除,更换了CPU就解决了,看来还是CPU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