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星红龙9502G开始反面A1报

楼主(2021-12-26):
微星红龙950 2G 开始反面A1报错更换之后好了 再跑正面A0报错。当时没多想可能是吹到了换了 好了跑出来pass。开机驱动打不上报错43。    各大师傅修到的报错43都是什么问题解决的

网友A:
还是显存有问题,或吹掉件了

网友:
会不会是bios问题?

网友B:
可能还是显存的问题多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显存有问题,或吹掉件了

不可能吹掉件。这种可能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可能还是显存的问题多点

可显存并没有报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显存并没有报错

那就核心问题了,

网友:
解决了。bios问题崩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