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门问题

楼主(2021-12-27):
这个与门应该1和二脚都为高才能输出高,但是这个1脚电压,由南桥发出,待机才为高,触发后变0了,这个是图纸的信息有误,还是南桥有问题?PM susb待机有3.3,由南桥发出来,按开机键,这个电压就成0了?

网友:
不管待机为什么,触发后一定要为高。
与门 2个都进高,才出高。
怀疑你测错了

网友:
各位大佬有没有维修师傅帮忙介绍一下的,加V 13392844012祥聊

网友(点评):
论坛有招聘求职版块可以去发帖

网友A:
你把那个与门拆了  看看 还拉底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把那个与门拆了  看看 还拉底不

如果不拉低是,后面与门后面输出有问题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把那个与门拆了  看看 还拉底不

你好,已经拆了,电压不会被拉低了,这应该查哪里?谢谢指导

网友B:
与其天天问一些基础知识不如报名实地或远程系统学习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与其天天问一些基础知识不如报名实地或远程系统学习一下。

那你给钱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