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桥待机就发出pmsusb

楼主(2021-12-27):
这个PMsusb,是不是应该触发后,才是高电平,现在待机3.3,触发后变0V了,造成后面的与门不能输出3.3开启后面的电压。南桥坏?还是这个电路就这样?

网友A:
SUSB# SUSC#等同SLP_S3#、SLP_S4#、SLP_S3#触发后为高
非正常关机时,触发前有些也为高,按开关四秒会变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USB# SUSC#等同SLP_S3#、SLP_S4#、SLP_S3#触发后为高
非正常关机时,触发前有些也为高,按开关四秒会变低

我都直接断电了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