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各位大神,讯景r9 370这个芯片是什么?

楼主(2021-12-27):
主板锈蚀,掉了一个元件,如图,能告知一下是什么吗?

网友:
这个没实物可不好猜

网友A:
我的是370X,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,
一共有6个数字和怎么
如下:C23  44Z
  人人为我,我为人人

网友:
实在不行,可以通过外围电路推敲

网友:
太感谢你了

网友(2022-04-03)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是370X,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,
一共有6个数字和怎么
如下:C23  44Z

再请问一下,这附近的电路是怎样的01f75ff52df1c8f62eaa23dda874c47.jpg (2736×3648)  file:///C:/Users/Administrator/Desktop/01f75ff52df1c8f62eaa23dda874c47.jp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