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暗影2 板号为:DAG35DMBAD0 显卡替换报错!请求高人指点

楼主(2021-12-27):
hp 暗影2 板号为:DAG35DMBAD0 客户插带电的usb设备把显卡烧坏了,原卡为N17P-G0-A1为1050显卡,本人有一个N17-G1-A1显卡为1050ti显卡,现在已替换,出现开机,风扇狂转,报90D风扇错误,大小写灯慢闪5,快闪3下,但机器能点亮也能进入系统,也能认出1050ti的显卡驱动。也刷过原厂的bios不行,看论坛有人用1050代换1050ti成功过,难道倒回来替换不行?有大师知道帮解决一下,

网友:
是不显卡有bios

网友:
看了,没有

网友:
跟显卡没关系吧

网友A:
报90D 的话,查一下温控电路。

网友:
EC可能也坏了。

网友:
把报错修好就行了

网友:
刷个改过的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报90D 的话,查一下温控电路。

温控直接到ec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