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admini3 不开机

楼主(2021-12-27):
ipadmin3 不开机 ,万用表测对地电阻 PPBATT_VCC正常,PPVCC_MAIN短路,熏上松香,稳压电源电压加到PPVCC_MAIN端, 电压调到2.8v ,电流2a 左右  没有发现松香融化现象,是电流还不够大吗,请大师指点一二。

网友:
大师给指导一下吧

网友:
电流搞最大

网友:
终于搞定 ,最后电流加到了8a多,vcc_main有个小滤波电容上松香慢慢融化,干下来一量确实短路。

网友:
感谢迅维网提供的帮助

网友A:
太夸张 了8A?不上神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太夸张 了8A?不上神器

神器看电流估计也有这么大电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