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昭阳E46A纽扣电池在哪里?

楼主(2021-12-27):
联想昭阳E46A纽扣电池在哪里?

网购一台联想昭阳E46A,
机械硬盘换了固态硬盘,加了2G内存,作为一般用还不错。
就是时间日期不对,估计是纽扣电池没电啦?
拆开后盖看,没有看出名堂?
纽扣电池在哪里?
谢谢诸位。

网友A:
你要整个拆出来了

网友:
光拆后盖可不行,要全部拆了。

网友:
不要想着偷懒

网友:
不需用全拆 拆开后面的小盖 用镊子可以取下来

网友B:
哪个小长方形盖盖哩,或者在键盘正面

网友:
在插硬盘接口的左边点点里面。

网友:
拆开后面的小盖 用镊子可以取下来

网友C:
键盘拆了就看见啦

网友D:
你有发贴这时间,早就拆完机器知道在哪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哪个小长方形盖盖哩,或者在键盘正面

1. 长方形下面是网卡
2.C面有三块
2.1 电源开关处的长条盖板
2.2 键盘
2.3 触摸屏处的大盖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要整个拆出来了

正确,要看到主板,电池在主板上。必须要大拆大卸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有发贴这时间,早就拆完机器知道在哪里了

有功夫的话,还是想---理论指导实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键盘拆了就看见啦

借网上图,拆成这样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键盘拆了就看见啦

键盘拆开是这样的

网友:
总算是搞明白了
PS将主板和计算机D面重合
红圈位置为主板电池

网友:
全力以赴---搞明白拆后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