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P106 0算力或者蓝屏重启

楼主(2021-12-27):
有好几张 V星的p106 ,都是0算力 ,普通mats测试会通过,但是mods测试118则会报错0000818,gpu .shutdown mods detected an assertion failure.
求教大佬们V星是不是要其他专用版的mats才能测试?

网友:
软件换一个。

网友:
换了好几个了,367.38.1  367.56 这两个都不行

网友A:
有可能供电相数有问题了一直低功耗运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供电相数有问题了一直低功耗运行

电压都正常的,类似代码10这种,有些是门电路有问题导致的。

网友A:
单相场管工作量电压也是正常的有可能功率达不到降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单相场管工作量电压也是正常的有可能功率达不到降频

谢大佬指点,我去测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