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DELL 15-7576不进PE

楼主(2021-12-27):
dell
15-
本子,两个硬盘全都摘下去,光用U启进PE都进不去,硬盘在别的机器上做上系统再装回来释放也不行
硬盘

网友:
有可能不支持

网友:
在BOIS里有一个USB开关,看看有没有开起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的哦

网友(2022-01-26):
这边可能主板有问题了

网友:
不一定哦...U盘PE 系统也已可能坏

网友:
带光驱的话用光盘

网友:
进BIOS能不能识别到U盘,是怎样进不了PE

网友(2022-04-01):
是不是开了安全启动,把安全启动关了应该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