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B75M-D3V有时不能触发,能触发过一下下也会掉电

楼主(2021-12-27):
     维修过程,参考这位网友的贴子:【新提醒】GA-B75M-D3V有时不能触发,能触发过一下下也会掉电-迅维网-维修论坛  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140228-1-1.html,由于这网友没发Q54,Q55三极管位置,我在网上搜了个这型号的位置图,也没找到Q54,Q55位置,最后通过对比,找到Q54,Q55位置,把Q54去掉后,能正常开机了.顺便把位置图发上来,供碰到相通故障的网友参考.
      箭头所指为Q54.边上那个就是Q55,去掉Q54后能正常开机.

网友:
去掉Q54后能正常开机,对其它别的有什么影响?

网友:
应该是控制供电开启的转换管

网友:
跑过线没 是控制哪里的电路 去掉后稳定不

网友:
这明显是根据经验修的,一个信号控制管。

网友:
Q54控制什么的呢

网友:
你是2.0的板,箭头指的应该是这个吧(如图),怎么会是-RSMRST?你参考那贴,他的板该是1.1的,有Q54。

网友:
对.我说我怎么都对不上人家给的位置图,后面找不到我这板的位置图.只好瞎修了.不过拆了能开机.故障跟那贴是一样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