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090维修!

楼主(2021-12-27):
维修一个公版3090!故障为卡b2。

最后发现,有个两个焊点没锡!应该是工厂锡膏没刮好!重植显存加锡ok!

维修完成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膜拜

网友:
我靠可以啊 有钱了

支持 反对

网友B:
谢谢分享,好手艺!
空的供电接口为何挖个坑,是另外一张卡?

网友C:
这用料好次,白瞎了那么大的散热

网友:
金玉其外,败絮其中!

网友:
这电路板形状好怪异

网友:
什么野鸡小厂?做工这样可不行啊

网友:
如何确定故障是那个显存的?

网友:
不错,这个应该是出厂的不良品吧,或者是处理品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分享,好手艺!
空的供电接口为何挖个坑,是另外一张卡?

对的另外一张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用料好次,白瞎了那么大的散热

公版的品质应该不错吧!

网友:
现在显卡都 长这样了?

网友:
元器件挨得这么近 明显不想让显卡长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