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各位大佬,这个配置要换成4K显示器,需要更换升级哪些部件?

楼主(2021-12-27):
处理器 英特尔 Pentium(奔腾) G620 @ 2.60GHz 双核

主板 华硕 P8H61-M PLUS V2 ( 英特尔 H61 芯片组 )

内存 16 GB ( 金士顿 DDR3 1333MHz / 金士顿 DDR3 1866MHz )

主硬盘 金士顿 SV300S37A120G ( 120 GB / 固态硬盘 )

主显卡 Nvidia GeForce GT 610 ( 2 GB / Nvidia )

显示器 冠捷 AOC3220 AG322QWG4 ( AG322QWG4 )

光驱 华硕 DVD-E818A9T DVD光驱

声卡 瑞昱 ALC887 @ 英特尔 6 Series Chipset  高保真音频

网卡 瑞昱 RTL8168/8111/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/ 华硕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请教一下各位大佬,这个配置要换成4K显示器,需要更换升级哪些部件?请大家给我一点建议,不胜感激

网友:
这么老的电脑了  直接换整机得了。

网友:
电脑配置太老了,,CPU换个i5 2代,显卡换个1060,显示器就别挑了,2K至少得1660显卡,画质才能上去

网友:
CPU 显卡都要换。

网友:
仅仅只需要4k显示的话,最小的代价是买一张750ti以上的显卡,带DP接口的就行了。

网友:
把这垃圾配置还有啥必要升级的!这配置能干个啥敲敲键盘扫扫雷!打个word PPT !有升级的钱了整一套二手高配不比这香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