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神K670C-G6A1

楼主(2021-12-27):
战神K670C-G6A1版号6-71-NB5T0-D02  NB50TG0A换南桥后刷同版本的不亮刷网上买的也不亮刷不同版本NB50TL的可以亮机就是不识别显卡还有没有声音这是BIOS问题还是南桥有问题

网友:
BIOS问题 你刷的BIOS应该都是没有ME的

网友:
找个确定原厂的

网友:
我的也是一样问题 换桥后(桥型号是srcxy)原bios备份合成直接触发只上一点电流 刷其他BIOS就可以但是就是没声音不能安装独显驱动 老哥解决了吗 想请教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