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神触发不亮机通病秒杀(有图有真

楼主(2021-12-27):
战神触发不亮机通病秒杀(有图有真相)
1.接电触发0.035A左右
2.测各大电杆:3V,5V,1.0,挡在内存,
3.直接打开图纸测得内存供电IC的S5有,S3没有
4.追其来源在PQ23
5.测得PQ23:5脚为高,那么3脚应为低,而实测也为高,所以直接干掉
6.换完主上电OK,直接装机测试OK
7.各位老板,零下20℃,发帖不易,请各位老板高抬贵手,加个2分,我将会更加努力发有价值的贴,在此谢过,祝各位老板财源滚滚,万事如意,心想事成

网友A:
看来修到好几台了

网友:
内存开启供电异常

网友:
下次遇到直接测试那里.....直接干

网友B:
内存供电开启信号控制管挂了啊

网友:
板号是什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内存供电开启信号控制管挂了啊

是的呢,蓝天的这个管子容易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来修到好几台了

是的呢,蓝天的这个管子容易坏

网友:
零下20度的确修机器不方便,我这零上20度想修没得修

网友:
直接秒杀

网友:
检查的如此快速。。学习一下

网友C:
方便照个EC的照片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方便照个EC的照片吗?

都已经交给客户半个月了

网友:
主板上有,6-71-W6500-D02

网友D:
上去就是热乎乎的2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上去就是热乎乎的2分

感谢老铁,想老铁这么有爱心,新的一年坑定会心想事成,万事如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