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vostro15-3546暗屏求助

楼主(2021-12-27):
戴尔vostro15-3546暗屏求助
此图为屏接口图,经测,
1脚 DCBATOUT_LCD 19V,
4脚 LCDVDD_LCD 3.3V,
8脚 DBC_EN_R 2.46V,
10脚 LCD_TST_C 0V(由EC发出,经测EC处也为0V),
20脚 LCD_BRIGHTNESS 3.0V,
21 BLON_OUT_C 脚3.24V,
38脚TP_RESET 3.3V,
40脚TPAN_VDD -5.0V

能否确定是屏的问题,而不是主板的问题,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,由于没有测试屏,所以不敢确定,请各位高手给指教

网友:
换个屏试试吧只能

网友:
拆开屏。看看屏上的 的保险上有没有挂。要在屏上测到  主供电,3.3V 还有升压那里的保险。

网友:
同意3楼意见

网友:
不会修,就先换屏

网友:
楼主你这个是屏上面的问题,主板型号都正常呢

网友:
先换屏测施吧,拿个爆屏也能测啊

网友A:
楼主有需要的话,给个地址支持你2块破屏测试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有需要的话,给个地址支持你2块破屏测试用。

66666,蟹蟹这楼的热心网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66666,蟹蟹这楼的热心网友

举手之劳,资源互换嘛。

网友:
休眠信号是哪个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66666,蟹蟹这楼的热心网友

屏型号:
谢谢你能无私提供帮助,不胜感激,我的地址联系方式已通过巡维平台发消息给到你的个人空间

网友:
一个霍尔元件,你看屏的磁铁在哪里,然后对应一下主板的位置

网友:
要么就是屏坏 要么就是HALL原件有问题

网友:
正常呀, 看一下屏线 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