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-PRO GAMER

楼主(2021-12-27):
华硕B85-PRO  GAMER   一客户自己刷BIOS ,错把一个八角芯片当BIOS 刷了  跪求这个芯片的数据   哪位大神给提供一下   下面有图 。

楼主(2021-10-29):
已经改好ME供电,就是SR1491和SR1492分别移到SR1489和SR1490

网友(2021-12-28):
这个就悲剧了。就看谁有好板能备份一个。

网友A:
我来做个事情,立马给楼主备份一个,这个废板都有好几片  都是桥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来做个事情,立马给楼主备份一个,这个废板都有好几片  都是桥坏

刚才备份的

网友:
在东西能刷的吗,我一直以为是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这是ME吧?

网友:
非常感谢楼主下载 马上试试

网友B:
老铁给的分享的八角芯片数据已经写好,目前就是开机转一下就停 ,不刷写数据 连触发都不触发 ,继续研究一下 有 老铁秒杀的吗

网友:
BIOS 刷过了 一个 还是开机转一下就停  求助

网友C:
我的帖子有能用的BIOS去看看吧,还有改通病的方法

网友:
ME1.05V是通病

网友:
我好奇一下,官网是不是有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的帖子有能用的BIOS去看看吧,还有改通病的方法

没有找到

网友:
这个怎么改呀

网友:
3  主题         93  帖子         37  积分 会员等级:维修技术员  发消息 推荐   楼主| 发表于 2021-10-29 20:21:27 来自迅维网APP | 只看该作者 已经改好ME供电,就是SR1491和SR1492分别移到SR1489和SR1490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的帖子有能用的BIOS去看看吧,还有改通病的方法

主题

帖子

会员等级:维修技术员

发消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的帖子有能用的BIOS去看看吧,还有改通病的方法

就是想改

网友:
买个新的呢

网友:
是不是一次性的芯片

网友:
这是EC还是超频芯片的BIOS

网友D:
小白请教大神们这个主板转一下就停一般是cpu外围供电有问题吧?还是Me通病,只要改电阻就行呢?

网友:
这个客户牛逼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小白请教大神们这个主板转一下就停一般是cpu外围供电有问题吧?还是Me通病,只要改电阻就行呢?

是ME通病造成的BIOS问题

网友:
这个客户牛逼! X1

网友:
换过1.05VME芯片没好的话,BIOS芯片已刷好,还是通电断电,100%是桥

网友:
我好奇一下

网友:
这是个小BIOS,我刷过Z97PROGAMER的

网友:
这玩意管开机

网友(2022-04-14):
引用 网友B:
老铁给的分享的八角芯片数据已经写好,目前就是开机转一下就停 ,不刷写数据 连触发都不触发 ,继续研究一下 有 老铁秒杀的吗

可以给我一份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