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RIME-B365M-A主板小修并附原机备份BIOS

楼主(2021-12-27):
今天接到客户送修的电脑主机说开机没有显示CPU风扇正常运转,主板是PRIME-B365M-A,问了CPU是I5-9400F不带集显,代换内存和显卡依然不显示,你就只能拆主板检查了。

通电测各电压5V,3.3V,1V,2.5V,1.2V然后CPU0.8V都正常,看BIOS芯片脚很多灰尘而且有氧化想象,清理后通电还是不行,怀疑BIOS程序问题于是照常在本网站搜索PRIME-B365M-A 的BIOS,找不到然后到百度搜索翻了几页还是没有,无奈到官网下载带CAP后缀的BIOS程序自己截取保存成BIN文件,刷之前习惯先读取原机BIOS保存起来,然后刷自己修改好的BIOS,晕菜,刷好故障依旧,接下来拆CPU查看针脚没问题,用放大镜检查主板线路也找不到有氧化造成的断线。

再详细分析思考,想起刚刚拆机时发现显卡金手指很脏而且有氧化现象(拆开当时已经马上清理好了),莫非主板显卡插槽也有氧化?马上用放大镜和射灯查看,果然如此,用镊子和酒精慢慢小心处理,吹干后再次通电试机,熟悉的滴一声然后屏幕有显示了。

附上亮机BIOS方便各位下载
华硕PRIME-B365M-A

网友:
绕了一圈,结果是插槽氧化

网友:
楼主的经验,感谢分享。

网友A:
买个809的编程器  cap自动转换  直接刷就行了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买个809的编程器  cap自动转换  直接刷就行了呗

有些的需要合成的也可以直接刷吗?

网友:
楼主,截取保存成bin文件,怎么操作的呢

网友B:
BIOS  好的吗》》》》》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  好的吗》》》》》????

BIOS是好的

网友C(2022-03-07):
刷了 BIOS  不显示     本来是主板有密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刷了 BIOS  不显示     本来是主板有密码

BIOS是好的,请检查板号和原因

网友:
保修期内 直接丢给售后就好了。保修到2022.9.26 号 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