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,关于1AM三极管上路有一个3.3V降0.91v的电阻

楼主(2021-12-27):
这个电阻跟普通的黑色贴片电阻外观上没区别,但是我维修中已经遇到很多种不一样的情况,有些是零阻值直通的,有些是压降一半,有些是压降三分之一等等,现在修一张蓝宝石7850显卡,因为图中这个电阻,0.94的核心供电出不来,已经换了十几个电阻了,不是高了就是低了,要么直通无压降3.3V维持,后续到三极管一脚都0.73V了,然后三极管3脚无放大输出,要么压降到0.01V,然后三极管放大后输出只有0.66V依然无法导通MOS管,量了一个好板以及类似的电路组,都是经过电阻压降到0.9然后再经过一个电阻压降到0.02,然后三极管放大输出1.2V到Mos珊级导通

网友A:
O欧是保险作用,阻值大的是上拉作用你的看起啥作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O欧是保险作用,阻值大的是上拉作用你的看起啥作用

从好板拆下来一个同位置的电阻,换上去以后依然不正常,哪个部件还会影响到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O欧是保险作用,阻值大的是上拉作用你的看起啥作用

这种黑色的贴片小电阻没有标识,不应该都是一样的吗?同一个位置换上出来的电压各式各样的都有

网友:
同样是三条腿的芝麻管有可能是三极管,有可能是场效应管还有可能是双二极管,还有可能是集成电路里,不能只看外形

网友:
没有图纸搞旁支电路都是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