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微型主机供电是多少伏的?

楼主(2021-12-27):
没电源适配器,主机外壳就一个DC输入,没注明多少电压,主板有一个类似板号的 E241819,但是搜不到信息,CPU是i5-5200u。
看有没有高手通过主板贴片识别电压范围多少伏,谢谢。

网友:
12V,品牌小机器是19V

网友:
杂牌基本都是12V,品牌的19V

网友:
大哥,麻烦看清楚,这是外置电源适配器,输入就一个DC-5.5的直流输入,电源适配器找不到了。外壳和主板也没标注电压值。

网友A:
12伏  19.5伏  可调试下

网友:
对 先慢慢电压增加的方法 调试

网友:
杂牌12V肯定能用

网友:
这种一般都是12V

网友B:
一般都是12v,要不就是19v。你先重低的开始试就行了。

网友:
先5后12再19

网友:
这么小多数是12V

网友:
应该是12V

网友:
楼上说得对,12 19  5可能极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都是12v,要不就是19v。你先重低的开始试就行了。

谢谢,试了下12V能开机了,但是电流需求很高,目测至少要3A。

网友:
谢谢,确实是12V的,能开机了,但是电流需求很高,目测至少要3A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2伏  19.5伏  可调试下

谢谢,试了下12V能开机了,但是电流需求很高,目测至少要3A。

网友C:
3A?那肯定19v的供电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3A?那肯定19v的供电!

我用台机ATX电源输出的12V,前端用功耗表测功耗,CPU跑fpu同时GPU跑甜甜圈的时候 功耗表测得稳稳的61W,抛开ATX电源能量损耗,我看12V4A才稳得住,就是不晓得如果上19V电压得不得烧,我手上倒是有2个笔记本用的19.5v的开关电源,不敢上。

网友:
淘宝搜索,有没有一样的小主机

网友E:
一般19,不过从12开始试机更安全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一般19,不过从12开始试机更安全

谢谢 我用ATX电源12V输出 确定能用了,但是电流需求太高了,估计要12V4A以上,手上有1个19V 4.75A的笔记本电源,如果19V不烧能用19V是最好的,就是怕19V供电冒烟儿   算了 为了把稳 还是另外买个12V5A的电源,

网友:
这种常见用的都是12v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用台机ATX电源输出的12V,前端用功耗表测功耗,CPU跑fpu同时GPU跑甜甜圈的时候 功耗表测得稳稳的61W,抛开ATX电源能量损耗,我看12V4A才稳得住,就是不晓得如果上19V电压得不得烧,我手上倒是有2个笔记本用的19.5v的开关电源,不敢上。

不上19.5v是对的,电流可以大,电压则严格。

网友:
应该就是12v供电,看你测的应该电流在 5.5-6a比较合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