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ts 谁有有偿

楼主(2021-12-27):
谁有能测3080  3090  的测试软件  这两个卡  显存出问题卡b2过不去

网友:
显卡寄给我开开眼

网友:
显卡检测软件\AA新版本\mats.455最新版

网友A:
再发个链接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dMfaRug0AvjzYYKC5tIYcQ
提取码:mc3k
--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3的分享
显卡检测软件\AA新版本\mats.455最新版

网友:
收藏了,有空看看和之前的有什么不同

网友:
这个软件和链接很好

网友:
你能给我看看这个补丁的图片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再发个链接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dMfaRug0AvjzYYKC5tIYcQ
提取码:mc3k
--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 ...

不行  你这个也是一样的   3080卡b2准备命令过不去

网友B:
屏蔽通道测试

网友C:
在鱼上跟你说了 卡B2你百度下是啥问题,不是测试软件的问题,难道是比我还新的新手吗?如果是,这种高端卡建议找别人修

网友A:
卡  B2  ?  不运行测试能亮机么?  不能检查下 核心电压 显存电压 1.8 1.08 5 V 时钟 还有耦合电容  测一下核心背面的电容容量对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卡  B2  ?  不运行测试能亮机么?  不能检查下 核心电压 显存电压 1.8 1.08 5 V 时钟 还有耦合电容  测一 ...

3080  3090这两个显存有报错都是卡b2过不去  其他显存报错都是可以卡b2过去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在鱼上跟你说了 卡B2你百度下是啥问题,不是测试软件的问题,难道是比我还新的新手吗?如果是,这种高端卡 ...

你去修个3080或者3090就知道了  这两个卡显存有故障是卡b2过不去的   我的软件用集显测试准备命令  是准备不了的  但是  b站  有的维修的  人家就可以测

网友:
你技术 不行。      这卡我搞过好多了

网友:
3080 3080是不是gddr6x的会卡, 3060 3070 不会卡b2

网友:
3080 3090是gddr6x的会卡, 3060 3070 不会卡b2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去修个3080或者3090就知道了  这两个卡显存有故障是卡b2过不去的   我的软件用集显测试准备命令  是准备不了的  但是  b站  有的维修的  人家就可以测

首先你要确定显卡供电是否全出,这是最基本的测试条件,虽然我是新手也知道这个概念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屏蔽通道测试

如何屏蔽   有偿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如何屏蔽   有偿

刷bios屏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