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大师们我的6s主板还能补救吗?是

楼主(2021-12-28):
大师们我的6s主板还能补救吗?是补掉点,还是选择搬板呢?
window

网友:
这个正好是练习补点的好机会。

网友:
掉的都是空点,不掉的都是有用的

网友:
能救小问题

网友:
直接补点嘛,没有几个点

网友:
问题不大看起来

网友:
救还是能救的,就是不明白翘个硬盘咋成这样了?

网友:
硬盘的点好补,不行再搬。

网友:
补点就行了 不是多大事

网友:
该换个好点的工具干活了

网友:
飞线吧,要么直接搬

网友:
搬板难度比撬硬盘大多了。

网友(2022-03-12):
可以的,上显微镜,手术刀挂点飞线,绿油固定。需要细心和一定手工